目前做了一款机器,试用后感觉不太理想,希望各位大师能帮忙指点下

楼主:
这款机器到目前为止已经修改了第三次,(此机器主要针对木制品异形件打磨,打磨的要求非常高,目前生产是人工来打磨,明确规定不能使用剑麻轮/百叶轮等条状打磨,只能使用砂带所以基本上机器大概结构不会变化多大)现把各次的修改过程详细解说下:
第1版:结构不变,把图示气缸变成丝杆伺服通过极座标编程来进行打磨,打磨过程中不能多工位同时进行,只能等一工位完成后,2工位再开始,因为有4个工序,所以总工序效率比人工还慢而已失败告终
第2版:结构不变,把各工序,分开同步进行即一个打磨对应一个转盘 4个工位并连形式,通过转移方式把前工序产品转移到下一工序,4工位同时进行打磨加工,此效率比第一版快了4倍,但是转移误差积累和装配误差积累造成打磨件差异比较大,同样失败告终
第3版:就图片目前结构,转盘底部安装靠模,由靠模决定产品尺寸,打磨工序1转盘转动90度后打磨工序2跟进打磨,转180度后工序3跟进打磨,转270度后工序4跟进打磨,360度后工序1退出以此类推,转盘转2圈即可以完成所有工艺,效率比第二版慢3分一,理论上是比第二版慢一半,但是第二版4工位同时转移,取放料时间比较长,所以计时时发现才慢3分一,所以目前就以这种形式进行试产,试产过程中发现如果要更换产品时,因打磨产品完全取决于靠模,不同产品更换靠模和调整产品尺寸得花费接近5/6小时时间才能完成调式,因为是配套产品平均得2天左右调一次机,由于调机耗比较长,生产让继续改进。
第4版:设想由第3版升级,把气缸改成丝杆伺服,取消靠模,工件上料时把打磨各伺服由位置模式变成扭矩模式,在示教模式下由PLC记录伺服编码器脉冲动作曲线,然后示教完成,伺服转位置模式进行各工序,更换产品时只要示教一次即可,调试时间大大缩小,现在正在学习如何用PLC记录脉冲曲线,然后再转位置形式输出,此方案最主要的是扭矩控制平顺性,现目前为止还没能实现这种示教形态,由于只会梯形图,不会其它语言,所以也没办法验证可行性,请大家看看此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此方案打算PLC编程外协时沟通过,如果是单个示教记录,没有问题,同时4个没有试过,但可以到现场试,但现场调试无论最终成不成功费用得按天算,所以这个费用老板不接受,只能自己搞,无论成功与否,硬件都能再次使用,编程外协如果不成功,这笔费用就打水漂

网友A:
为什么要用靠模,砂带打磨,直接用G代码走代吗,砂带为主轴,工件为XY坐标,这个不很好搞吗,外形定了,以外形编程,编程1分钟就搞定了,砂带作为主轴,用主轴刀补来定工件外形大小,
这样编程多容易,工件有大小,哪就分层抛光,多走几层,换不面粒度砂带来保证抛光面粗糙 度,
多简单 的一个东西,这个还有难的
这个工件放大1MM。再抛掉,这样可以保证每个工件的尺寸精度优于0.2,
你用靠模,要保证线速度一样,切削速度一样,才行,靠模也不能多次打磨,所以你尺寸差太多,
有问题可以直接问我1306693736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靠模,砂带打磨,直接用G代码走代吗,砂带为主轴,工件为XY坐标,这个不很好搞吗, ...

如果是砂带轮可以这么搞,但是砂带不行,主轴得极座标跟随,G代码编程只能单线程,此方法就是方案一用的,就类似CNC的RTCP刀尖跟随功能,目前G代码的也只能支持双通道编程,4线程的,问过好多都没有支持

转换轴了,G代码还是得一行一行编,转盘转360度才能退出,进行下一段G代码,基于这个问题问过做系统的,没办法做并行程序  发表于 昨天 09:41
一样的,转换轴就行,转轴是一轴,X轴一轴,  发表于 昨天 09: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砂带轮可以这么搞,但是砂带不行,主轴得极座标跟随,G代码编程只能单线程,此方法就是方案一用的 ...

G代码只能单 线程?我不明白这个单 线程是什么意思,

就是G代码加工时,如果用极座标程序,得跑完这一段程序代码,才能跑一下段(这个就是单线程),4段极座标程序同时进行得4通道才行  发表于 昨天 09:33

网友:
以前有做过类似发项目 叫 恒力矩打磨。也是用伺服电机驱动丝杆伸缩来探物体的边缘。

如果这个工作比较快速 恐怕用PLC走曲线 这个要考虑一下扫描周期,也就是你走的位置和理想位置有个延时。

所以建议用 数控系统 走总线方式控制,找一下 异形边缘打磨的机床的控制方案。

能具体点方案么?目前就卡在PLC走曲线这个档上了,扫描出来的曲线跟实际不一样,总感觉像丢脉冲一样,目前第三方案就是数控系统配总线方式控制,走G代码形式,加靠模定位   发表于 昨天 09: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G代码只能单 线程?我不明白这个单 线程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四个不同粒度的砂带,把砂带定义为T1/T2/T3/T4 ,就打一圈,要得了多久,要想四个同时进行也可以,数控复制个代码就行,4个Z轴,加一个A轴,把轴替换一下就行,轨迹是通过A轴和Z轴来实现,调机就几分钟,打磨要求恒线速,这个数控能完美执行,
抛光这种震动大的工作,你用直线轴承,加光轴,这个能行吗,机械部份要刚性好,执行准确,
控制很容易,要多在机工上下功夫,把砂带机做到噪音小,无震动,打磨时也要无震动,无剧烈噪音

网友:
还有一个 磨损后的位置补偿问题 也要做好设计预案

砂带打磨砂带只有一层砂,一般不用补,砂带定寿命,抛到次数报警换带  发表于 昨天 09:49
这个很容易啊,加刀补, 加个代码,按次来加刀补  发表于 昨天 09:49

网友:
如果十年内新手,无可厚非。
如果15年以上熟手,可以再试一试,不成功就回去安心996

楼主:
就类例这种如果是砂轮型式,尹总这种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是砂带这种得带RTCP刀尖跟随或者用G代码极座标来算好侧边的,所以编程就不能同时要求T1/T2/T3/T4开RTCP或者级座标,但是由于打磨材质是木制品,不是金属所以对产品定位和编程机床精度就要求非常高,如果以机床精度来投入一个打磨替代人工,这就不符合降本本质了,

网友B:
说下你产品大小,打磨时间、速度。

也就是说转盘转2圈速度30秒  发表于 昨天 13:46
大概是400*300 异型件,打磨完接近30秒,变频器20HZ(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1440转) 电转转速600左右  发表于 昨天 13:45

网友:
这个就是走极坐标曲线方程 可以理解夹持产品中心是车床主轴,只自转。

砂轮是车床的刀 走宏程序即可

已经试过用宝元车床系统了,并不是很理想  发表于 昨天 14:04
这个要伺服走位置模式,向车床一下 按一定量从车削吃刀量往下走就是。你需要的是得到类似车床那种系统来控制 不建议用PLC 用车床数控系统走G代码即可   发表于 昨天 13:54
对的,但是极坐标需得T1走完一圈,再来T2走一圈,到T4就走4圈,如果是4个同时就没办法用极坐标,考虑到需4个同时工作,所以才想着用扭矩模式下来做示教记录脉冲曲线或者脉冲数   发表于 昨天 13:40

网友:
看着几位大佬研究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下你产品大小,打磨时间、速度。

这玩意用得着什么伺服丝杆吗?

允许有靠模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产品差异大就多弄几台机器。
速度不快,就高速运转。

关键是看老板投入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类例这种如果是砂轮型式,尹总这种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是砂带这种得带RTCP刀尖跟随或者用G代码极座标来算 ...

你这想要哪想要,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