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前采用哪种热处理,机加工后再进行热处理,零件的尺寸变形最小?

楼主:
各位大师,我们的零件尺寸公差比较小,为了控制尺寸的稳定性,机加工前的预热处理采用哪种热处理比较好呢?材料牌号Cr12MoV、440C,零件为阀芯,结构是圆棒上机加工一些对称的沟槽,φ20,总长度60mm,总长度公差(0.005,0)mm。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总长度超上公差。

网友:
主要手段是正火,次之是退火(去应力)。

网友:
调质处理一般安排在以下两个时机:

一是加工前,对原料或毛坯进行调质。

在这一阶段进行调质处理,主要是为了改善原料或毛坯的初始机械性能。通过淬火加高温回火的双重热处理方法,可以使工件在后续的加工过程中具有更好的加工性能和稳定性。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确保工件在加工后能够满足所需的机械性能要求,如强度、塑性和韧性等。

二是粗加工后。

在粗加工完成后,工件已经去除了大量的余量,并且形状和尺寸已经接近最终要求。此时进行调质处理,可以进一步优化工件的机械性能,使其达到最佳状态。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确保工件在后续的精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耐久性。

调质处理通过淬火和高温回火的结合,使工件获得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这对于提高工件的使用寿命和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调质处理后的回火索氏体组织也确保了工件在常温下具有稳定的性能表现。

理解为两种材料的两种阀芯,,,,楼主热处理不明白,那时效硬化就更不懂了。  发表于 3 小时前
牌号就那么一个,零件也就一个,那440C是什么硬度吗?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楼上几位回复真在这胡诌八扯。你们都不知道440C代表着什么含义,就在那儿胡扯,牌号就那么一个,零件也就一个,那440C是什么硬度吗?

440C一看就是不锈钢系列的牌号呀!“材料牌号Cr12MoV、440C,零件为阀芯”此段文字可知。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440C是一种马氏体型的不锈钢吧

楼主:
我们阀芯的常用材料有Cr12MoV和440C两种,但是这两种在最终的热处理后变形都超差了,注意这两种材料最终都是淬火+回火的热处理工艺,我想请教的是:①机加工前的热处理类型对尺寸的稳定性影响有多大?②类似的零件选择何种工艺路线加工,变形量最小?

你拿着刚进厂的棒料就直接去切削去,你考虑过这玩意儿出厂时是个什么热水热处理状态吗?  发表于 6 分钟前

楼主:
有没有做过精密零件加工工艺的大师,来分享一下经验了。感觉论坛比较冷清呀

网友A:
如果是想提高硬度,如果不用调质,还可以渗碳处理

楼主:
渗碳的变形量更大,我们的阀芯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想提高硬度,如果不用调质,还可以渗碳处理

渗碳的材料及热处理工艺变形量相对来说更大一些,不适用于我们的产品

网友:
总长要0.005,要用端面磨的

网友:
阀芯长度公差有必要这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