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压力容器保冷怎么做

楼主:
现在手上有个混料项目,就是将几种不同的原料混在一起,现其中有个料的沸点在-12度,密度2g/mm,想请教一下怎么保冷,以前做的都是保温的料混,罐子比较小,就50L的容积,流量要求20g/s,管道都是使用304,是使用什么方式制冷比较好呢,是使用风冷机吗,使用风冷机大概要能定制负多少度才能达到我需要这个温度,还有泵应该怎么选择呢,管道的保冷和设计还能找到资料,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和风险也请告知一下,有知道的老师麻烦回复一下,感谢

补充内容 (2025-10-20 14:47):
更正一下,液体状态下密度为0.56g/cm³,气体状态下为2.6g/L,

网友A:
冷柜系统改,,,,,

网友B:
保冷不一样是包保温棉吗?对料进行降温后进入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冷不一样是包保温棉吗?对料进行降温后进入容器

先抽到一个小罐里,再从这个小罐里和其他几个小罐的料一起抽到大罐里混合,现在就是要对这个小罐保冷

是保冷还是制冷?保冷就是包保温棉最经济,有钱就造一个可以制冷环境密闭把小罐子放进去。制冷那就多了去了有空气制冷跟液体制冷  发表于 1 小时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柜系统改,,,,,

是用压缩机加气液分离器加膨胀阀那套制冷系统吗,想直接买成品方便

网友:
是不是和冰箱冷藏的原理一样

网友:
沸点在-12度,密度2g/mm,这是什么物质?

网友:
外部跟保温一样的方法,内设置冷凝盘管就行,内部不行就做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