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下是什么轴承

楼主:
给位帅哥,帮我看下是什么轴承

轴承

轴承

网友:
标一个内外径,

像是法兰轴承但是, 两端的垫块没有  发表于 昨天 15:30

网友:
就没见过这么提问的,什么工况,什么条件不说,张口就问这什么玩意。
还有你图画错了,谁叫你这么画轴了,谁叫你都把轴剖开的。

学者正确:轴不剖,筋不剖  发表于 昨天 15:49

网友:
粉末冶金轴承,,,,,,,

滚筒轴承就过分了  发表于 18 分钟前
你说成塑料轴承也没毛病,甚至说成滚动轴承都可以,因为你什么工况都不知道。  发表于 昨天 16:06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固定“轴”的“承”

网友:
含油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