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垫圈

楼主:
17是螺钉,13是米思米调整螺栓,12是什么,做什么用的,三17,13,12是一套机构,三套这样的机构上有一个平面板

网友:
不知道 我猜是防松的止退垫圈

肯定不是垫圈,因为这个零件与螺杆之间是没有间歇的。没有间歇的意味着他们都是螺纹配合,那就是螺母。  发表于 昨天 15:35

网友:
防松,调心,止动,上平面是不是微动平台呀。

网友:
球面垫圈,GBT849,,,,

自动调心的球面垫圈。  发表于 昨天 16:21

网友:
上面的是厚垫圈?看看标准再对照一下尺寸,如果超出标准范围就是一个自制件,起名固定块,支撑块。。

网友:
说垫圈的家伙建议把图放大仔细看看,下面是垫圈不假,上面这个是垫圈吗?

网友:
标准的球形垫圈

网友:
球面垫圈

网友:
前两天自己给山地车换来令片的时候还看到了,需要调整来令片与刹车片左右的距离,再拧紧。紧固螺丝下面垫的就是这种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