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钉拧成圆形了有啥好方法可以取出?

楼主:
M2内六角螺钉拧成圆形了有啥好方法可以取出? 关键是这螺钉还上了螺纹胶,然后下面压着PCB,所以难度比较大
用钳子还夹不住,垫硬东西也是滑

网友A:
先用角磨机在螺丝屁股割出一条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
焊接,火烤

网友:
直接钻头打

网友:
打了螺丝胶,最好用火烤烤再拧,有条件的情况下。

网友:
普通螺丝m2的话 直接2毫米左右钻头打头子就行,螺纹不紧的

网友:
火烧  切割  钻孔 反丝起出器都可以那个好用用那个。

网友:
用电烙铁头部轻触螺钉头部(接触面积越大越好),加热 3-5 秒。热量会传导到螺纹处,软化大部分中等强度的螺纹胶。
注意:烙铁温度调至 250-300℃即可,避免高温长时间加热,防止 PCB 板焊盘脱落。
保护措施:在螺钉周围的 PCB 板上贴一层耐高温胶带(如 Kapton 胶带),隔绝热量和可能的刮擦。
若螺纹胶强度极高,可在加热后,用针管在螺钉与 PCB 板的缝隙处滴 1-2 滴酒精(或专用螺纹胶去除剂),利用酒精渗透进一步软化胶层,等待 10 秒再操作。
细柄一字螺丝刀(刀头宽度略小于螺钉头部直径)、小锤子。
操作:
将螺丝刀刀头对准螺钉头部中心,与 PCB 板保持垂直。
用小锤子轻轻敲击螺丝刀尾部,在螺钉头部刻出一道浅槽(深度约 0.5mm 即可,避免钻透头部伤到螺纹)。
确认槽位清晰后,用手按住螺丝刀,顺时针(拆卸方向)缓慢用力拧动,利用新槽位传递扭矩。

或者用烙铁将细铜丝(或小螺杆)焊接在螺钉头部中心,形成一个临时 “手柄”。
待焊点冷却后,握住铜丝(或螺杆),顺时针缓慢拧动,利用焊接点带动螺钉旋转。
优势:无需破坏螺钉头部,对 PCB 板几乎无物理损伤;缺点:需掌握基础焊接技巧,避免焊锡滴到 PCB 板元件上。

少百度,这个很容易,  发表于 昨天 19:38

网友:
用氩弧焊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角磨机在螺丝屁股割出一条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拧

我看行
不过下面有电路板

网友:
用2.5的钻头打掉,然后攻3的牙,装牙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行
不过下面有电路板

如果这样行,那原内六方就不会滑成圆形了,必须先把胶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角磨机在螺丝屁股割出一条槽,再用一字螺丝刀拧

M2螺丝太小了,不适合用角磨机

网友:
这么小的螺丝,只能钻掉螺丝屁股再用大力钳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