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连杆耦合转动副设计方法

楼主:
大家好!

正在设计有三连杆耦合的转动副(草图如图示),即三杆共用一个转轴。具体来说:
1. 杆1通过轴承与转轴间接接触和径向定位
2. 杆2通过开孔和转轴实现滑动摩擦(为了实现装配,杆2实际上是需要采用剖分式设计)
3. 杆3通过顶丝与转轴固定(为了实现装配,杆3实际上也是需要采用剖分式设计)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以上因素2 :杆2和转轴之间是滑动摩擦。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由于磨损杆2的工作精度就降低。

大家如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这个三杆转动副,请不吝赐教!多谢!

三杆转动副

三杆转动副

网友A:
杆2既然剖分了,为啥不能也加俩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2既然剖分了,为啥不能也加俩轴承

谢谢回复!主要是考虑加了轴承之后轴向尺寸会变大很多,结构显得臃肿。目前主要是想是否有可能在在维持目前轴向尺寸的情况下提高耐磨性。比如采用如下手段提高耐磨性是否可行:
1. 转轴采用热处理或耐磨材料提高耐磨性
2. 杆2同上,或者采用加衬套的的方式提高耐磨性

网友:
这种结构载荷也不大,杆2镶一个衬套就够了。三个杆之间的轴向我觉得要镶嵌一个衬垫比较好。

网友:
不想用普通轴承可以用无油衬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