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螺旋伞齿,如何正确调整及检验齿侧侧隙?圆锥滚子轴承间隙调整?

楼主:
580235
圆锥螺旋伞齿,如何正确调整及检验齿侧侧隙?圆锥滚子轴承间隙调整?

网友A:
垫纸,调整后去掉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纸,调整后去掉纸。。。。

有具体案例展示下吗?我知道的有压铅和打表;但具体怎么操作还有点疑问。

楼主:
懂行的大佬麻烦仔细说明展示下,谢谢。关于压铅和打表,也只是知道一星半点,网上资料有限。有应用过的同事,麻烦分享下,谢谢。

网友:
你这种大小齿轮端面对齐的方式我第一次见

网友:
看摩擦痕迹的位置

网友:
固定一个,打表转另一个,轴向垫垫片

网友:
压铅丝,加垫片

网友:
压铅法,正好看到这儿,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