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听一种热成像检测设备

楼主:
打听一种热成像检测设备,可以检测出热量在设备内部流动的轨迹,温度,流量,流速,不知这种设备到底有没有?

网友:
没有,温度,流速/流量,可以用传感器测量,想精度高就多几个测量点位,轨迹只能拿红外观察了,或者有能力可以做定制设备

网友:
通过外部热源(如脉冲光、冷热气流)激励物体,分析表面温度变化的时间序列,可间接识别内部缺陷或热传导异常。例如:
TSR 技术:对每个像素的温度响应曲线进行建模,可检测复合材料的分层缺陷,精度达亚毫米级。
锁相热成像:通过正弦波调制热源,提取相位差图像,实现微小缺陷的高灵敏度检测,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结构件检测。
选择非制冷型红外热像仪(如华景康 HJK-G 系列),成本约 10-30 万元,适合工业巡检和表面缺陷初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