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透镜固定问题

楼主:
请教:图中这种透镜是用胶粘在结构上的,我们现在采用的是AB胶来固定,过一段事件后胶会发黄影响美观,而且AB胶固化速度过快,安装时调整时间太短了。

          网上说可以用硅橡胶来固定,我们这边现在还没有测试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忙推荐一下合适的胶,不胜感激!

楼主:
第一张图发错了,大家看第二张图哈

网友:
UV胶试试看

谢谢指点,我了解看看,印象中UV胶好像比较容易老化。  发表于 11 小时前

网友:
有种汽车玻璃用的黑色胶,是我见过最结实的,我尾灯掉了就是拿这个胶粘在后杠上的,完全固化时间要24小时,也不会有你说的发黄问题

这是聚氨酯的,可以用针筒一次成型  发表于 10 小时前
谢谢指点,同事也有推荐这种胶的,准备买来试试看。没有专门的涂胶设备,不知道好不好操作。  发表于 11 小时前

网友:
镜头行业首先UV胶啊

我们不是做镜头,是在金属外壳上粘透镜玻璃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AB树脂胶速度很慢啊,怎么会很快?光学上常用

我们用的AB胶固化速度很快,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操作,应该是选错了胶水,不同的AB胶固化速度不一样的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这种直接找胶水厂家就可以了,把你的工艺要求提一下,可靠性、耐受性等需求描述一下,厂家会推荐的,专业且完善,还阔以提供测试报告复核

网友:
你们海康的这个是用胶粘的?  不是注塑件做的卡槽卡的?

网友:
道康宁是不是有款专门粘玻璃的胶水  734还是啥来着忘了型号了, 见过半透明膏状的  粘上以后 防水

谢谢指点,我去查一下  发表于 5 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