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下载文档(道客)

楼主:
    1、点击【打开阅读器】,如果失败,可多次点击。

    2、把要下载的道客网址,放输入框里,点击【下载XDF文件】,最多可下1024页,页数多的会提示稍后下载,要多等待些时间再试。

    3、把下载的XDF文件,拖放到稻壳阅读器里,点击左上角的打印图标。

    4  、高于这个版本打印不清楚。稻壳看百度文库,应该也没问题

https://wwoa.lanzn.com/il0as38y6yof
转载于吾爱破解

网友:
你用过吗?是真的吗?

我试过,可以,赶紧用  发表于 昨天 11: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过吗?是真的吗?

当然真的啦。方法要按照顺序来。我一直这样用

网友:
下载可以下载,可以看。想打印pdf可能不太行,我没搞出来pdf,我原来就有虚拟pdf,再装里面的也好像不行。不过能看全文就不错了

这个打印一般1秒一页。高版本打印快但是不清晰或者付费  发表于 昨天 11:24
可以了,可能是系统响应慢。可以虚拟打印成完成pdf。感谢,刚下载了fem9.512,不错。  发表于 昨天 11:18
可以虚拟打印的。这个版本不限制,也清晰  发表于 昨天 11:12
可以下来xdf文件,全文  发表于 昨天 1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