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计的钢管里是什么?

楼主:
这种温度计背面的细长钢管负责把热量从尖端传到表盘。请问里面是什么呢?如果是液体,则这种温度计不能水平或者倒立工作:这会影响液体对流。
我猜里面是根铜丝,对吗?
我想把这钢管折弯,但厂家客服说不行,这就无法工作了。
但如果真是铜丝,应该可以折弯吧?

网友A:
表头的温度范围来看,应该是热电偶。

里面两根金属丝,端部烧结在一起。

可以折弯,管子不破就好

等等,你这个没电路?

那里面可能是液体。

你把他夹扁,他都不准了,他是靠热胀冷缩的吧?

猜的哈

@东海fyh126 见多识广!  发表于 昨天 15:58
不能折弯,内部是双金属的,,,,,,  发表于 昨天 15:55
这个是纯机械的。所谓“不能折弯或夹扁”是客服说的,不能当真,但我也不想冒险。表头里应该是双金属片带动指针,下面的细管只负责传递热量。  发表于 昨天 15: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的温度范围来看,应该是热电偶。

里面两根金属丝,端部烧结在一起。

细钢管里应该没有双金属片吧?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钢管里应该没有双金属片吧?放不下。

我的是猜测,我以为里面有液体,表头个压力表一样。

@东海fyh126  这样讲,应该是他用过或见过

网友:
铠装。
应该是热电偶,内有导热油或脂。

网友:
轴向型双金属温度计结构图

网友:
6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