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奇怪的钣金固定结构

楼主:
一种奇怪的钣金固定结构,两个钣金用这么个,带V型槽的结构固定,有啥用,各位帅哥,好像还带轴承

网友:
应该是用来挂上去才这样做的

网友:
取放方便

网友:
这也没有固定,就纯挂上去的,往上一抬就取下来了,类似挂墙上那种自动螺丝与挂槽的配合

网友:
方便取挂,有些用等高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