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师傅,我大学毕业刚入职,领导让我设计一款零件,关于密封不太懂,真心求ji'a

楼主:
各位师傅好,领导采购了一批带外螺纹的管件,现在让我设计一个用于连接这个管的零件,螺纹是5/8-14UNF的,目前我的疑惑是不知道该如何确定密封圈的尺寸和密封槽的尺寸,之前对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也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但是我还是不太敢确定怎么密封,是用管的端面密封还是螺纹和密封圈挤压相密封呢?真心求教各位师傅,谢谢师傅们

网友:
可以模仿或者使用液压连接件,使用端面组合垫密封(外面是铜圈,里面是橡胶圈),端面挤压变形进行密封

网友:
GB/T3452.3自己查相关沟槽设计尺寸和O形圈选型;螺纹密封有没有考虑螺纹密封胶,液态螺纹紧固胶567,或者生料带。

网友:
密封圈不好装,还不如直接缠生胶带算了

G螺纹  发表于 昨天 11:11
这种螺纹缠生料带没用  发表于 昨天 08:39

网友:
先去查看 5/8-14 UNF 的螺纹说明,然后...云破天青

网友:
主题无关
建议去修改绘图标准打开后导消零

网友:
考虑螺杆画圈处看能不能安装o型圈 再参考另一张图的密封形式

那就把O型圈加到螺母 用螺杆的端头与o型圈压紧密封  发表于 昨天 08:36
后部加密封圈基本不可能,,,,  发表于 昨天 08:33

网友:
中间的10孔要求不一定是10的话,优先考虑轴向密封

网友:
这种螺纹就只能端面密封

网友:
1、螺纹带密封圈挤压密封感觉不太行吧,那根杆那里退刀槽位置的轴肩高度感觉不太够吧;
2、端面密封还得看杆表面的粗糙度,如果密封要求不高应该可以封住;
3、密封圈槽的尺寸不知道就查parker手册上,直接按照那个来。
(仅供参考)

网友:
为什么一头是管螺纹,另一边不做成管螺纹?
两头都做成管螺纹上生胶带或者打胶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封压多少 什么介质 温度如何
可以使用紫铜垫/组合密封垫
o型圈可以考虑端面密封 前提是
1,制作的内螺纹比外购件螺纹短 使得螺杆端面可以顶到底
2,外购件螺杆端面至少不低于3.2
3,加工件内孔可以减小一些做到和外购件一致 为了给密封圈尽量留大尺寸
4,密封圈尽量直径大 槽深度是所选o型圈的线径*0.8 宽度是o型圈的1.2-1.5倍
5,加工的槽大径和o型圈外径一致 槽四周光洁度1.6
压力大不可以采用 把o型圈装到退刀槽里 o型圈软一点 压缩量大一点 有泄露或者定期更换

网友:
在外协件端面挖一个环槽装O型圈,线径2-3之间都可以看实际尺寸位置,我做过类似的

网友:
这种结构应该首选密封圈吧

网友:
建议趁早转行,不要做机械不要做机械,不要做机械!!!你要是听劝,多年以后你全家都会感谢当初自己的决定。

劝你早点死掉,你要是听劝,多年后,你全家都会感谢我,这个话术等同你的言论,  发表于 昨天 10:14

网友:
多大压力

网友:
我不会贴图,就和你口述一下吧,上淘宝搜美制5/8-14UNF内丝转,然后根据你的压力转成g两分外丝(低压),或者公制m14x1.5外丝(高压),中间配个活接,外丝直通不好买,真想自己做的话建议参考液压接口A型,开槽配O型圈,然后平面配活接,不是批量很大不建议你这么做

网友:
静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