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与壁厚的关系

楼主:
新入行小白,求大佬指教,交叉滚子轴承的额定载荷的计算,从公式上看一般都是关于滚子、节圆直径、滚子数的,请问这个轴承的壁厚与轴承承载之间是否有关,有没有什么数据支撑?

网友:
不是参考供应商给的额定载荷的具体数值么?难道是自己设计?

网友:
通常情况,轴承的动、静态载荷,都是基于轴承里面的滚珠、滚子,跟壁厚有没有关联还真没听说过。或者可以说,等影响到轴承外圈内圈的时候,滚子都已经先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