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
现在做了一台设备,用中空旋转平台旋转轮毂,中空旋转平台减速比10:1,有一个气缸顶过去压装铁环,产品加工装重15kg左右,外径450左右,径向气缸顶过去的气缸力300kg左右,现在就是测试过程中,顶过去力过大,电机报警不转,想重新选个电机,这个扭矩算起来是产品自身重力加上气缸顶过去的这个滑动摩擦力吗,150N+1500N吗?

网友:
你这个是结构问题吧,感觉换啥电机都不好使

网友:
只要轴够粗  电机扭矩够大 300KG不是问题

网友:
这个气缸压过去,除了压箍的地方,整个的做成滚动摩擦不行么,这种旋转平台长期吃径向力不也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