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经验也被“密封结构”给难住 了!高手来帮忙

楼主:
图片,红圈处密封结构,是什么样的?高手来帮忙

楼主:
这密封式什么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样机啊,(꒦_꒦)

买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动密封?还是静密封?

动密封,搅拌轴密封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
查了一下双运动混合机,整个箱体在两个坐标方向运动,箱体应该是完全密封的,焊接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密封结构吧

你倒是说的详细点,别人对运动方式猜闷,那个转,那个不转  发表于 14 分钟前
箱体旋转,另一个斜轴也是转的  发表于 5 小时前

网友B:
估计是多叶片密封,类似于照相机的快门。

楼主:
这是什么结构的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多叶片密封,类似于照相机的快门。

什么样子,截屏看看

网友:
可能要用专用的密封件,定制。请教密封件工厂是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