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撬棍同时能够旋转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客户要求设计一款用于AGV维护撬棒,AGV的结构类似于平板车 ,前轮是含抱闸的舵轮 后轮为单向轮 。该工具的目的在于舵轮抱死的情况下将车头顶起并拖离工位,由于过程中存在转向的问题,且客户不准备使用坦克车辅助。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能够在跷起来的情况下还能旋转方向

网友:
撬棍支点的地方做一个水平旋转机构,比如装一个水平轴承,在这个轴承下面装一组双轮组件,轴承立柱插在双轮之间或者叉在双轮外侧。参考叉车前轮结构,但更要更简单些。

网友:
球面关节轴承,,,,,

网友:
玩过自行车吗?就是那种后轮刹车故障只有前轮能动的